STM32程序调试一直在启动文件中不执行

楼主(2016-04-10):
调试的时候发现,程序在配置中断向量表时,卡死在启动文件里。有时候通过设置断点 或者单步调试  能够运行过去  但是运行到下一个地方又会卡住 也是进到同一个地方 ,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中断向量没有配置好吧,是不是你在什么地方加断点了

网友B:
应该是开了中断,但没有进行中断的处理。

网友C:
仔细查看你中断的定义,以及中断变量的定义,肯定有什么写错了。

网友D:
看程序的报错提示吧,根据提示修改你的错误,单纯一句话看不出什么来的。

网友E:
同意三楼的说法,中断服务函数一般是默认存在的,估计是你没有清中断标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