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IAR向MSP430F4250中下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6-04-10):
我用的IAR的版本是EW430-6401-Autorun,系统是WIN32的,IAR的设置是参考网上的例程,但是在下程序的时候下不进去,并出现了如下的提示:
Sun Apr 10, 2016 15:07:57: Using license: Standalone license -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Texas Instruments MSP430, 8K KickStart Edition 6.40
Sun Apr 10, 2016 15:08:17: Could not find MSP-FET430UIF on specified COM port : (Initialize) , port=USB, version=0xffffffff
Sun Apr 10, 2016 15:08:38: Fatal error: Failed to re-initialize   Session aborted!
请大家帮忙解答下问题出现在哪里?

网友A:
是偶尔下载不进去吗?

网友A:
如果是偶尔,尝试复位之后再下载。

网友B:
驱动安装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偶尔,尝试复位之后再下载。

不是,是一直下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安装成功了吗?

安装成功了

网友C:
MSP-FET430UIF没有找到,ZL是不是工程设置出错了。

网友D:
这个是编译器的驱动没有安装好的。

楼主:
。。。。。。。已解决是下载器有问题了。。。。下载器一直亮红灯,我竟然没发现。。。。

网友E: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了。

网友E:
楼主可以查看一下连接的电路。

网友F:
硬件连接的问题的,可以多试试的。

网友G:
好吧,在确定你的MSP-FET430UIF仿真下载器的驱动都安装了的前提下,试试简单的重启电脑的看看。

网友G:
第二步就是检查你的仿真下载器所连接的硬件环境的,特别是供电部分的

网友H:
看来还是硬件上的问题的呢,编译器的怎就不行了呢?

网友I:
让电脑自己重新检测下驱动方面的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是下载器有问题了。。。。下载器一直亮红灯,我竟然没发现。。。。 ...

感谢分享

网友J:
Session aborted!我一般看到这个的就直接的检查硬件上的连接的。

网友K:
我用的IAR的版本是EW430-6401-Autorun,系统是WIN32的

这个版本的IAR好用吗,之前用了个6.3不好用

网友L:
设备管理器里能看到仿真器的端口吗

网友:
Failed to re-initialize   Session abor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