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怎么将0-80v转换为0-10v 精度为0.01%

楼主(2016-04-10):
如题,怎么将0-80v转换为0-10v 精度为0.01%  还有将0-380v交流电压转换为-10v-10v 精度为0.01% 带宽2mhz相位差为0.01°

网友A:
“怎么将0-80v转换为0-10v 精度为0.01% ”
电阻分压。

“还有将0-380v交流电压转换为-10v-10v 精度为0.01% 带宽2mhz相位差为0.01°”
380V交流电压带宽2mhz?
380V交流电压是交流有效值,转换之后怎么会有相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将0-80v转换为0-10v 精度为0.01% ”
电阻分压。

电阻分压怎样确保精度?大神   380v不是有效值是他的上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阻分压怎样确保精度?大神   380v不是有效值是他的上限

电阻分压仅限直流。
要保证分压精度,当然是电阻必须具有足够的精度。

网友B:
可以看看安捷伦6位半万用表的电路;
也是电阻分压;

网友C:
频率2mHz的交流?还是交流频率为任意,但每次输入的信号却保证稳定在2mHz误差内?
如果是频率2mHz的交流?其那就当直流做好了,0.01度的相位误差完全没问题,直接精密电阻分压就可以。
0~80V的直流也是可以直接精密电阻分压。
但楼主没有说明工作温度范围,所以不好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率2mHz的交流?还是交流频率为任意,但每次输入的信号却保证稳定在2mHz误差内?
如果是频率2mHz的交流? ...

可能我没说清楚,是设计个电压信号调理电路,一个就是直流,可以将0-80V转换为0-10V,精度为0.01%  一个就是将交流电压(最大值380V)转换为±10V的,带宽可达2MHZ  不是误差2mHZ, 相位差为0.01°  ,具体的应用环境就是正常温度下,没有特殊要求!怎么设计应该??目前打算:用金属膜高精度电阻对直流电压分压然后通过一个电压跟随器进行调理,交流目前还没有方案不知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没?对于具体的运放型号,电阻型号有什么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的2MHz带宽0.01°的意思是在直流~2MHz范围内任意频率的信号最大相位误差为0.01°吗? ...

可能我没说清楚,是设计个电压信号调理电路,一个就是直流,可以将0-80V转换为0-10V,精度为0.01%  一个就是将交流电压(最大值380V)转换为±10V的,带宽可达2MHZ  不是误差2mHZ, 相位差为0.01°  ,具体的应用环境就是正常温度下,没有特殊要求!怎么设计应该??目前打算:用金属膜高精度电阻对直流电压分压然后通过一个电压跟随器进行调理,交流目前还没有方案不知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没?对于具体的运放型号,电阻型号有什么建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怎么将0-80v转换为0-10v 精度为0.01% ”
电阻分压。

应是器件带来的时延(相位),电力仪表电路有这个因素,带宽必须足够大,不会因电路带来的相差,可能LZ后续电路还要算功率,实际上就是跟电流的相差要一致,输入到输出的相差一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Z的2MHz带宽0.01°的意思是在直流~2MHz范围内任意频率的信号最大相位误差为0.01°吗? ...

不可能的,2MHZ的附近已经累积到45度了。这样可保证1.3KHZ相差很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没说清楚,是设计个电压信号调理电路,一个就是直流,可以将0-80V转换为0-10V,精度为0.01%  一个 ...

一片计量IC(三相或单相搞定的事)何必大费周章呢?

网友F:
2Mhz 0.01°,对应时间13.8pS,是非常短的时间,如何测量,难度非常大,可能无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没说清楚,是设计个电压信号调理电路,一个就是直流,可以将0-80V转换为0-10V,精度为0.01%  一个 ...

作为技术论坛,你可知mHz和MHz可是差了9个数量级啊!

如果需要信号频率在2MHz时相位误差0.01度,你的电路大概需要有几十GHz的带宽(或者更高)才能满足你的需求。
基本不用想了。
我相信任何测量度不需要这么高的绝对相位精度。
但是测量出这个相位误差还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可能的,2MHZ的附近已经累积到45度了。这样可保证1.3KHZ相差很小。

看楼主的意思好像确实是2MHz最大相位误差0.01度,这是要多大的带宽才能实现的事情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的意思好像确实是2MHz最大相位误差0.01度,这是要多大的带宽才能实现的事情啊 ...

LZ 连基本概念都搞不明白,带宽就是-3DB 的频率,肯定会带来很大的相移。如果用在电力仪表上,对相位不重视的话,没必要把带宽放在2MHZ啊。

网友G:
楼主连Mega和milli都能写地那么任性,大家还在这烧脑。今天又不是4月1日。

网友H:
怎么将0-80v转换为0-10v 精度为0.01%

用电阻,VISHAY的VHA512,该系列最高精度0.001%

还有将0-380v交流电压转换为-10v-10v 精度为0.01% 带宽2mhz相位差为0.01°

这个比较难,你可以用CADDOCK的1776-C105做100:1分压后微调再做比例放大.但基本上后期还要做数字纠正.
如果你舍得花钱这个比例电阻可以向VISHAY公司定制一个.

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前提是你要有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怎么将0-80v转换为0-10v 精度为0.01%

用电阻,VISHAY的VHA512,该系列最高精度0.001%

10万元能解决后面那个问题吗?

做个样板应该没问题

网友I:
需求不要太高好吧,这些是需要银子的。
0.01%温漂的电阻都很贵了,如果是绝对值误差更贵了,这个还得软件校准才好呀。

网友J:
这要求会不会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