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呢

楼主(2016-04-10):
STM32如何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呢?想用串口给STM32下载程序

网友A:
STM32 支持ISP下载的,官方有个数据手册专门讲这个的

网友B:
Flash_Loader_Demonstrator,用这个软件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C:
用串口连接板子连接PC就可以下载了,要注意Boot方式的选择。

网友D:
装好官方的串口下载软件,一直点击下一步,按照默认的选择就好了。

网友E:
官方好像 还有个ISP软件的,不是叫Flash_Loader_Demonstrator,叫ST ISP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串口连接板子连接PC就可以下载了,要注意Boot方式的选择。

boot0接高电平,boot1接低电平,对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boot0接高电平,boot1接低电平,对吧。

应该是boot1高电平,boot0低电平吧,具体我忘了,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