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晶振起振老是不稳是咋回事啊?

楼主(2016-04-10):
我的是MSP430F2618,XT2外接16MHz无源晶振,起振电容22pF,软件配置应该没问题,只不过启动的时候有时起振不了,碰一碰芯片或者晶振就又能起振了,开始以为是虚焊,加锡后又再三检查应该不是虚焊的问题,想知道是不是晶振自己的问题?因为已经焊在板子上了不太方便更换晶振了。

网友A:
你检查过电容没有问题吧

网友A:
用示波器测量一下晶振引脚的波形。

网友B:
重启一下电路试试

网友C:
一般不是晶振的问题,当然,也不排除它太挑。
一般问题是负载电容不合适,你更换其他容值的电容试试

网友D:
我记得TI有个手册,是专门说晶振的。您搜搜看呢。

网友E:
16MHZ是不是最高频率,我记得最高频率和电压有关系,有没有到3.6V呢?

网友F:
我感觉晶振问题

网友G:
电容另一头没有接地?

网友H:
请参考附件文档的晶振电容计算

网友I:
PCB重画呢?…

网友J:
电容越大越难起振。也有可能是PCB没画好。你把晶振部分的PCB截个图出来看看。

网友K:
整个小点的电容(12P的)试试

网友L:
以前看到的设计上晶振频率高了会在晶振上并一个大的电阻

网友M:
我遇到的情况是 初始化有问题,通过引脚输出,用示波器看看到底初始化对了么

网友N:
加上旁路电容的进行稳压的。

网友O:
测量过晶振的波形了吗

网友O:
查看一下是不是正弦波

网友P:
XT2所能接的晶振不能达到16MZ的吧,该接的是低频晶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