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6层_4片DDR_T型网络拓扑 画板求指点

楼主(2016-04-10):
本人第一次画4片DDR的板子,6层板,使用软件是AD09,地址线和数据线都拉通了,但是做等长时候发现没有地方可走线了,请大神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这个文件https://bbs.21ic.com/icview-402960-1-1.html

请教版主如下两个问题:
1.数据线有没有必要做同组同层处理?还是说TOP层能拉通的就尽量走TOP,然后再考虑其它层?
2.如果说我6层板,4层信号层,其中3层把DDR线布完了,那底层是不是可以走其它信号线?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版主如下两个问题:
1.数据线有没有必要做同组同层处理?还是说TOP层能拉通的就尽量走TOP, ...

尽量同层,但不一定非得TOP层
可以走其他的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同层,但不一定非得TOP层
可以走其他的信号线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