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双限比较器问题

楼主(2016-04-10):
(无正文)

网友A:
<=0.6 输出低
>=1.2 输出低

这二者为或的关系 你可以用二极管实现。如果用393 339 之类 OC门的比较器,可以直接接二极管,阳极接到一起,然后一个上拉电阻接电源,二极管阳极作为输出。

楼主:
我用的324,后面部分用OC门,主要是前面采样,这里总觉得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 输出低

这二者为或的关系 你可以用二极管实现。如果用393 339 之类 OC门的比较器,可以直接接二极管 ...

我用的324,后面部分用OC门,主要是前面采样,这里总觉得有点问题

网友B:
建议串联一个0.1欧姆的取样电阻,从取样电阻两端引出的电位再经运放放大到一定的差值,再用比较器得到要求的输出。

网友A:
肯定是要先检测电流了,不过这要看你的具体情况了。

网友C:
窗口允许的误差多少?
响应时间最长多少?
采样电阻最大允许多少?
这几个问题直接影响方案和成本。

网友D:
采样电阻越小精度越好,检测不好处理

网友E:
直接用AD读采样电阻上的电压值不是更好吗

网友A:
说说你的实际要求吧,是要高边检流还是低边检流?电流多大?

网友F:
楼主,不好意思我没有发消息的权限,我的qq1507622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