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单片机与ESP8266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6-04-10):
请教51单片机与ESP8266串口通信的问题,有大神可以指教吗?愿意的留Q,有偿请教

网友A:
楼主不妨说说遇到什么问题了,网友们会帮你解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妨说说遇到什么问题了,网友们会帮你解答的

是这样子的,我不了解51单片机和esp8266怎么进行串口通信,包括怎么写程序,然后串口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子的,我不了解51单片机和esp8266怎么进行串口通信,包括怎么写程序,然后串口在哪里 ...

串口都不知道在哪里?这个不好帮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都不知道在哪里?这个不好帮你了

好像是在P3.0和P3.1,分别作为RXD和TXD,可以和ESP8266的TXD、RXD连接。那我不知道怎么把ESP8266的AT指令通过单片机传给ESP8266来进行配置?这个你可以给我说说嘛?或者说我不知道怎么写这些51的程序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在P3.0和P3.1,分别作为RXD和TXD,可以和ESP8266的TXD、RXD连接。那我不知道怎么把ESP8266的AT指令 ...

串口发送AT+指令的字符串给esp8266就可以。
你可以先用usb转ttl的模块调试esp8266,测试好了再用单片机编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发送AT+指令的字符串给esp8266就可以。
你可以先用usb转ttl的模块调试esp8266,测试好了再用单片机编 ...

是的,电脑的调试是可以的。但是AT指令好像是每次重新上电都需要重新配置过的,这个是正常的是吧?然后我不太会写51的程序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电脑的调试是可以的。但是AT指令好像是每次重新上电都需要重新配置过的,这个是正常的是吧?然后我 ...

有些at指令配置是保存的esp8266的,有些需要每次重新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at指令配置是保存的esp8266的,有些需要每次重新配置。

恩,我知道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