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毛钱大的开发板ATTiny85-Digispark

楼主(2016-04-11):
我实在不知道Arduino的算是哪个类型,权且放到“其他”
----------

这个开发板很小,我看了网上都是在从前的老版本上把玩的,追求新版本软件的我,只能在网上找解决方法了,终于也是被我找到了。
————————————————————
有时候我的需求就那么几根管脚简单的控制一下就OK了,为何还要去找那么大气派的MCU呢,因此今天我们就找了一个这么简单的芯片来把玩一下。我们知道最近几年Arduino很火的,跟着火起来的就是AVR单片机了,由于Arduino主要是选择的该核心的MCU作为主控,因此,我们选择的这款ATTiny85也是可以在Arduino IDE下使用的。
目前最新版是1.6.8,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gewqV2j
Digispark是一款以ATtiny85为主控MCU的Arduino开发板,不过属于第三方的,因此官方出品的Arduino开发软件是不提供该开发板的支持的,因此需要我们对Arduino IDE进行改造,安装额外的支持包。
下载并安装完成Arduino1.6.8版本后,启动程序:
1.单击“文件—>首选项—>附加开发板管理器网址:”输入
http://digistump.com/package_digistump_index.json
如下图所示,然后单击“好”。
2.单击“工具—>开发板(开发板管理器)”,弹出管理器选项卡,等待更新索引完成后,类型选择“贡献”,如下图所示,选择Digistump AVR Boards by Digistump后点击安装。

等待完成后,我们开发环境也就搭建好了,这个时候最新版的驱动程序也已经一并下载到本地了。所在文件夹为当前用户文件夹下的:
\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digistump\tools\micronucleus\
如下图所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安装驱动。
在正确安装驱动程序后,在设备管理器会多出一个新的设备:
libusb-win32 Usb Devices/Digispark BootLoader
接下来断开开发板与PC机USB连接线,我们马上开始编程操作。

打开Arduino软件,单击工具—>开发板—>Digispark(Default– 16.5mhz),如下图所:
编程器选项我们不用管,默认就行,这个不影响后面的操作。
接下来单击文件—>示例—>第三方库示例—>Digispark_Examples>Start
这样就新建好了一个示例的工程,如下图
我们这个时候还是不应该把开发板连接到PCUSB接口的,我们要先进行编译并上传,如下图所示。

按下上传选项或按钮后,系统即对代码进行编译,编译后出现如下图提示信息,要求连接设备的提示。
根据提示连接开发板和电脑USB接口,在等待几秒后,完成代码上传到MCU,即出现如下提示的成功消息。

说明:根据这个例程,我们可以知道在该环境下,端口名字就是:05对应P0P5六个端口。如何重新给该端口起个名字呢?查找例程,可知通过int xxx =###的形式来重新定义端口的名字,如下图所示。

我们按照例子重写刚才的程序测试,如下图,证明这个思路是正确的。

楼主:
图片比较多,十几个呢,打开可能有时候会慢,大家打开后淡定的等几秒。

网友A:
大赞,一直不知道Arduino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