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51单片机和esp8266的串口通信

楼主(2016-04-11):
请教一下51单片机和esp8266怎么串口通信,有没有连线图啊这样的?然后想问esp8266的AT指令是不是要单片机给他的?

网友A:
单片机的RX-模块的TX
单片机的TX-模块的RX
gnd 连好
指令是单片机给
建议先研究下 模块的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的RX-模块的TX
单片机的TX-模块的RX
gnd 连好

哦,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