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51 ADC干扰问题

楼主(2016-04-11):
STM32L051使用了PA1-PA3还有PB0、PB1  5个端口来做ADC输入,ADC采用DMA循坏方式不停的扫描。遇到的问题是:
1、用示波器一测发现PA3输入电压有被周期性被拉低,拉低的周期和采样次数大约1:2的关系而且其他端口没有这种干扰(拉低)
2、调试中不启动ADC,则干扰消失
3、尝试在PA3端口对地接104电容后,示波器测试干扰消失,ADC值也恢复正常。
想找到PA3端口拉低原因。

网友A:
单步调试的时候是不是不准,这个051和030兼容吗

楼主:
DMA是自动运行的,没法单步。
051和030差不多,都是M0内核,具体差异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