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877A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6-04-11):
烧录程序之后用示波器看发现单片机晶振完全不起振,是什么原因啊?单片机型号 PIC16F877A 编译器MPLAB IDE v8.92
#include <pic.h>           //调用PIC16F87XA单片机的头文件

//根据选项,配置字应该如下所示:
__CONFIG(0x3832);

void delay(void);

void main(void)
{
  TRISD1=0;      //初始化RD1的输出方向
  RD1=1;      //初始化RD1的数值
  while(1)         //死循环,单片机初始化后,将一直运行这个死循环
  {
     RD1=!RD1;     //RD1脚电平取反
     delay();
  }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a;
for(a=0;a<50000;a++); //延时,非精确定时
}

这是测试的小程序,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求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A:
试试内部晶振模式,要不就XT模式。试试看

网友B:
先确认程序有没有烧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认程序有没有烧进去

程序烧进去了
但是晶振就是不工作

网友C:
换晶振试试!还不行就查查匹配电容有没有问题!

楼主:
搞定了,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