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带电复位正常断电复位不正常咋回事,求指导

楼主(2016-04-11):
我写了一个脉冲函数,上位机发送数据下位机产生脉冲,用示波器检测IO口是能看到波形产生的,带电的情况下给单片机复位再次上位机发送数据,示波器仍能检测到波形,整个驱动板断电之后再上电,上位机发送数据示波器检测不到波形,debug模式下查看,上位机发送的数据下位机是接收到了,但是IO口没有反应了

网友A:
你是硬件复位还是软件复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硬件复位还是软件复位啊

硬件复位

网友B:
没有看明白你提的问题, 但是通常情况下.
带电复位正常断电复位不正常, 这个说法也不太明了
通常上电复位和强制复位都具有相同的效果(除了 CPU 有个复位标志寄存器有区别).

断电复位不正常, 是不是电掉得不够多, 还不能触发上电复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