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DC反射纹波对电路系统的影响以及消除方式

楼主(2016-04-11):
DC-DC电源都会存在反射纹波的问题,功率越大则反射纹波越大,在部分电路系统中,因电源的反射纹波带来设计问题成为工程师头疼的问题,该怎样消除反射纹波对电子系统的影响呢?

网友A:
由变换器的开关频率造成的?

网友A:
是不是要降低频率

网友B:
楼主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网友C:
抑制纹波设计

网友C:
用LC滤波

楼主:
       电源的反射纹波电流主要是在多个电源并联使用的情况下最为明显,因为产品并联供电的情况下,每个产品本身都存在直接的反射纹波,因此会存在相互叠加的风险,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导致系统的干扰增大,最严重的情况可能会出现器件或产品损坏。
       最常规的解决方案就是在每个单独的模块的端口上加LC滤波,从单个电源本身先降低反射纹波,从而整体上也就降低了总供电线上的干扰,保证系统的稳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源的反射纹波电流主要是在多个电源并联使用的情况下最为明显,因为产品并联供电的情况下,每个产 ...

滤波电路的设计有什么要求?

网友D:
跟电源的频率关系大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滤波电路的设计有什么要求?

需要根据电路具体分析。

网友E:
这个还得具体分析。

楼主:
反射纹波主要是由于开关过程造成的。此反射纹波的频率与开关频率一致,可按照开关频率的1/10处进行设计。

网友F:
是不是要降低电源频率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要降低电源频率

降低频率会不会影响电源的驱动力

网友G:
滤波电路有推荐吗

网友G:
怎么样才能减少相关的波纹反射

网友H:
怎么设计lc滤波电路

网友H:
参数怎么选择的

网友I:
用∏型滤波

网友I:
测试方法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的反射纹波电流主要是在多个电源并联使用的情况下最为明显,因为产品并联供电的情况下,每个产 ...

单个电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