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光立方实现3D贪吃蛇

楼主(2016-04-11):
这段代码是贪吃蛇的核心代码,一般贪吃蛇只有4个方向,这个是6个方向也就是3D的。
蛇能自己移动,用函数Snake_Move和Change_Direction实现。
我使用的是STC12C5A60S2,所以要更改的,只有以LED开头的函数
只要能实现一个点亮指定位置(x,y,z)灯的函数Led_Set_Bit
/******************************************************************************
* 文    件: Snake.c
* 作    者: ZhnJa
* 修改日期: 2013-7-10
* 说    明: 贪吃蛇相关
******************************************************************************/
#include "MyType.h"
#include "LED_CMD.H"
#include "snake.h"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WidthMax  4  //蛇最寸高度
#define HeightMax 4  //蛇最大长度
#define LengthMax 4  //蛇最大长度
#define MaxLength 20 //总长度

#define Up 6
#define Down 5
#define Left 4
#define Right 3
#define For 2
#define Rea 1

typedef struct _Food  //食物结构体
{
   uchar x;/*食物的横坐标*/
   uchar y;/*实物的纵坐标*/
     uchar z;/*实物的z坐标*/
   uchar yes;/*是否出现食物的标志,0表示未产生,1表示产生*/
}Food;/*食物*/

typedef struct _Point //点结构体
{
  uchar x;
  uchar y;
    uchar z;
}Point;

typedef struct _Snake
{
   uchar x[MaxLength]; //蛇身节点的横坐标
   uchar y[MaxLength]; //蛇身节点的纵坐标
     uchar z[MaxLength]; //蛇节点
   uchar node;/*蛇长度*/
   uchar direction;/*蛇移动方向*/
   uchar life;/*蛇是否存活标志,0死亡,1存活,2表示暂停*/
}Snake;

xdata Snake snake={{1,2,3},{1,1,1},{1,1,1},3,Up,1};
xdata Food food={1,4,4};    //食物
Point TailPoint;//存放蛇尾巴节点的临时变量
Point NextPoint;//存放蛇下一次移动的位置

/********************************************
*                           蛇初始化
*参数:
*功能:
*********************************************/
void Init_Snak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i++)
    LED_Set_Bit(snake.x[i],snake.y[i],snake.z[i]);
    LED_Set_Bit(food.x,food.y,food.z);
}
/********************************************
*                           蛇移动函数
*参数:无
*功能:删除最后一个节点,点亮下一个节点
*********************************************/
uchar Snake_Move()
{
    uchar i;
    TailPoint.x=snake.x[0]; //保存蛇尾
    TailPoint.y=snake.y[0];
    TailPoint.z=snake.z[0];

  for(i=0;i<snake.node-1;i++)    //依次向尾部方向移动蛇各个节点的坐标
  {
        snake.x[i]=snake.x[i+1];
        snake.y[i]=snake.y[i+1];
        snake.z[i]=snake.z[i+1];
    }
    switch(snake.direction)
    {
        case Up:{snake.z[snake.node-1]+=1;break;}
        case Down:{snake.z[snake.node-1]-=1;break;}
        case Left:{snake.x[snake.node-1]-=1;break;}
        case Right:{snake.x[snake.node-1]+=1;break;}
        case For:{snake.y[snake.node-1]+=1;break;}
        case Rea:{snake.y[snake.node-1]-=1;break;}
    }

    LED_Reset_Bit(TailPoint.x,TailPoint.y,TailPoint.z);
    LED_Set_Bit(snake.x[snake.node-1],snake.y[snake.node-1],snake.z[snake.node-1]);
    return 1;
}

楼主:
bit IsLive()
{
    uchar i=0;
    //计算下一个点
    NextPoint.x=snake.x[snake.node-1];
    NextPoint.y=snake.y[snake.node-1];
    NextPoint.z=snake.z[snake.node-1];
    switch(snake.direction)
    {
        case Up:{NextPoint.z+=1;break;}
        case Down:{NextPoint.z-=1;break;}
        case Left:{NextPoint.x-=1;break;}
        case Right:{NextPoint.x+=1;break;}
        case For:{NextPoint.y+=1;break;}
        case Rea:{NextPoint.y-=1;break;}
    }

    //判断蛇有没有撞到自身
    for(i=0;i<=snake.node-1;i++)
  {
        if((snake.x[i]==NextPoint.x)&&(snake.y[i]==NextPoint.y)&&(snake.z[i]==NextPoint.z))
        {
           snake.life=0;
             return 0;
             break;
        }
    }
        //判断蛇有没有撞到墙
    if(NextPoint.x>=1&&NextPoint.x<=4
        &&NextPoint.y>=1&&NextPoint.y<=4
        &&NextPoint.z>=1&&NextPoint.z<=4)
        return 1;
  else
  {
   snake.life=0;
   return 0;
  }
}

bit Change_Direction()
{
    uchar olddir=snake.direction;
    if(snake.x[snake.node-1] < food.x)
            snake.direction = Right;
        else if(snake.x[snake.node-1] > food.x)
                snake.direction = Left;
        else if(snake.y[snake.node-1] <food.y)
            snake.direction = For;
        else if(snake.y[snake.node-1] > food.y)
            snake.direction = Rea;
        else if(snake.z[snake.node-1] > food.z)
            snake.direction = Down;
        else if(snake.z[snake.node-1] < food.z)
            snake.direction = Up;
        return 1;
}

//功能:吃食并且产生下一个实物的坐标
//返回值:1表示吃到食物,0表示未吃到食物
bit EatFood(void)
{
    uchar i;
   if(((snake.x[snake.node-1])==food.x)&&((snake.y[snake.node-1])==food.y)&&(snake.z[snake.node-1]==food.z))    //如果吃到食物
     {
        for(i=snake.node;i>0;i--)  //依次向头部方向移动蛇各个节点的坐标
        {
          snake.x[i]=snake.x[i-1];
          snake.y[i]=snake.y[i-1];
            snake.z[i]=snake.z[i-1];
        }
        snake.x[0]=TailPoint.x;  //恢复尾巴坐标
        snake.y[0]=TailPoint.y;
        snake.z[0]=TailPoint.z;

        snake.node++;    //节点个数加1
    //以下程序段为产生食物
        do
        {
          food.yes=1;//实物产生标志置1
          GetNewFoodLoc(&food.x,&food.y,&food.z);//随机产生新的食物的坐标
          for(i=0;i<snake.node-1;i++)
          {
            if((snake.x[i])==food.x&&((snake.y[i])==food.y)&&(snake.z[i]==food.z)) //判断食物出现的位置是否在蛇身上
            {
              food.yes=0; //食物产生标志置0
              break;
             }
          }
        }while(!food.yes);//直到产生的食物不在蛇身上为止
        LED_Set_Bit(food.x,food.y,food.z);//产生新的食物
        return 1;
     }
     return 0;
}

//读取定时器的随机值来获得食物坐标,同时不能越界
void GetNewFoodLoc(uchar *x,uchar *y,uchar *z)
{
   *x=TH0%4+1;
   *y=TL0%4+1;
     *z=(TL0+TH0)%4+1;
}

void Change_Direction2()
{
    uchar olddir=snake.direction;
    do{
        snake.direction=rand()%6+1;
        }
    while(snake.direction == olddir);
}
//表示食物的LED灯闪烁
void Shine_Food()
{
    LED_Shine(food.x,food.y,food.z);
}

指定位置灭LED灯Led_Reset_Bit 以及 让LED闪烁的函数LED_Shine 即可。

网友A:
贪吃蛇、乒乓球游戏是最经典的单片机游戏设计了

网友B:
来个视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