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在做一个温度采集模块,一秒采集一次够不够?

楼主(2016-04-11):
正在做个4路测温模块,是用stm32通过spi读取adc芯片的采集的pt100电阻值。
一开始写这个程序时,随便定了个1秒读一次adc值。这个值再通过stm32的串口发送出去给PLC。

想知道一般情况下,1秒的采样率,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A:
用在什么场合,要求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什么场合,要求是什么?

打算作为公司的PLC的配套模块。
看了下淘宝有家类似产品,是8次/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算作为公司的PLC的配套模块。
看了下淘宝有家类似产品,是8次/秒。

那一秒1次太慢了

楼主:
那我也改成1秒8次采集吧。

网友B:
只要满足需要就可以,不一定非要拼指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也改成1秒8次采集吧。

可以

网友C:
得看温度变化快慢确定吧

网友D:
精度、速度的应用场合的具体需求?
温度的变化快慢?

个人觉得,也可以做成可配置的模块。

网友E:
定这个,首先需要的是需求,你做的东西用来测什么?那个东西的变化速度有多快?不知道的话去问销售或项目经理。然后你的CPU能测多快?没其他事的话,多测些做数值滤波也好啊。

网友F:
如果用在非损环性的埸合,是可以的,如用在关銉性温控点,如开关柜开关触点(大电流状态下),就需要MS级的频率。

网友G:
这个取决于应用,我的类似设备是200次每秒钟,甚至更高,如果需求不是这样高,根本不需要做的太快!

网友H:
z最近做了个机柜。户外用的时候测温度的防止结冰,温度低于多少度就打开加热,高于多少度关闭。

10秒测一次,环境温度变化没那么快。

网友I:
是啊,看具体需求

网友J:
温度变化很慢的,当然如果你有加热或制冷系统,就当我没有说。

楼主:
有加热设备,一般是来测油温,水温,甚至蒸汽温度。
现在想改成每秒8次采样。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有加热设备,一般是来测油温,水温,甚至蒸汽温度。
现在想改成每秒8次采样。 ...

用STM32来测温,1秒80次也没有丝毫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STM32来测温,1秒80次也没有丝毫的压力

不是用的stm32内部ad,是用stm32通过spi读取另一adc芯片的ad值。
因为要4个通道轮流切换,还要考虑到三线制pt100需要2测测量,所以一次adc转换,需要一定的时间。

楼主:
想结贴给分,还是提示分数分配有问题。
因为这个,好几个帖子都结不了。

可以明天再试试

网友L:
参考香农定理

楼主:
我对这个帖子里的三个人各评了一分,悬赏正好是3分。但就是无法结贴,提示“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

可以刷新一下页面重新分配分数

网友M:
一般的场合温度变化率没那么高吧,温度冲击试验箱一般的温度变化率在10摄氏度每分钟,一般来说,一秒一次足够了,不过极特殊场合除外哦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一般的场合温度变化率没那么高吧,温度冲击试验箱一般的温度变化率在10摄氏度每分钟,一般来说,一秒一次足 ...

若是温度冲击箱的话,那速度要稍快哦,1秒1次应该是不够吧,150到-70,一般30秒切换,5分钟稳定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若是温度冲击箱的话,那速度要稍快哦,1秒1次应该是不够吧,150到-70,一般30秒切换,5分钟稳定吧 ...

确实,忘记双箱子的温度冲击了,单箱子的温度循环箱子温度变化率确实低。

网友N(2017-04-16):
引用 网友K:
用STM32来测温,1秒80次也没有丝毫的压力

stm32和ad都没压力,但测温的感温探头不行,测试的K型的,反映时间要到0.5秒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