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负反馈减小非线性失真--童诗白模电第四版291页

楼主(2016-04-11):
这个公式一直没理解,希望大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A:
如果在校专门时间学习都理解不了,还能指望什么。如果从未在校学过,工作后就更不用学了。如果有那个理想能力,童诗白都说了。

网友B:
老白把A类功率放大器中的失真根源,腾挪到这个地方,不好!!!

网友C:
求出误差传递输出函数去比较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校专门时间学习都理解不了,还能指望什么。如果从未在校学过,工作后就更不用学了。如果有那个理想能 ...

您要是理解了的话,还望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白把A类功率放大器中的失真根源,腾挪到这个地方,不好!!!

除去截止失真和饱和失真,A类功率放大器的失真根源就是三极管的跨导gm随着静态工作点的位置而变化,所以功率放大器必须引入深度负反馈; 这个谐波公式还望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出误差传递输出函数去比较即可。

就是不会求,才来21ic提问的

楼主:
童诗白的模电课本讲了低频小信号模型、高频小信号模型,唯独没有讲大信号模型,因为大信号非线性太严重,输出波形失真太大,建立了大信号模型也没意义,所以模电第六章引入了负反馈,加入负反馈抵消了放大器的失真,所以再无需分析三极管大信号模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白把A类功率放大器中的失真根源,腾挪到这个地方,不好!!!

差矣
第一老童不是显摆多么高深,
第二老童不是在带研究生方向。
只不过是给一二年汲学生讲授反馈改善失真原理,目的止于理解。
个别学员无法理解,不具代表意义,于老童无关于教材无关,取决于个人思维方式与模电本质的吻合程度。

网友D:
看了一下你帖的书的内容,写的是很难懂。 学过控制系统的就很好理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差矣
第一老童不是显摆多么高深,
第二老童不是在带研究生方向。

俺也觉的这样写很难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俺也觉的这样写很难懂!

您参加工作多年,相信不会在一本书上吊死,现在还不理解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参加工作多年,相信不会在一本书上吊死,现在还不理解么?

这是一本众多高校采用的大二教材,每年吊死多少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本众多高校采用的大二教材,每年吊死多少人?

不死在这儿也会死在别的地儿,这还能埋怨那棵歪脖树?

网友E:
to LZ:

你所提到书中的那部分内容,已经属于非线性。严格分析绝对不可能这么地简单。书的作者在此仅是个粗略的分析,纤细分析可看专著。

这里,你只要知道在反馈的情况下,(谐波)失真与没有反馈情况下的大致关系即可。

较为详细点的分析,见此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1464570-1-1.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E:
to LZ:

你所提到书中的那部分内容,已经属于非线性。严格分析绝对不可能这么地简单。书的作者在此仅是个 ...

说得是。详细分析非常繁杂。

网友G:
我上学时用的也是童诗白的书,对于我这样在论坛第二次回帖的新人还是多看看比较好。帮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