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如何选择变频器

楼主(2016-04-11):
变频器一般分为四种:通用型、矢量型、迷你型、专用型。
1、通用型变频器:功能齐全、强大且稳定,适合驱动常规负载:如机械加工设备,罗茨风机也需要用通用性变频器。
2、矢量型变频器:性能优于通用型变频器,适合一些负载惯性大、需要低频率高转矩启动(就是说保证低频率的时候也能负载运转起来)负载 的情况。
3、迷你型变频器:比较适合做小型设备的客户,迷你型变频器以外观精致、操作方便、轻巧。紧凑设计、性能优良为特色。显然,适合一些做小设备的客户。
4、专用型变频器指的是专门对应某一产品,而量身定做的变频器,有自身特定的要求。如:冲床专用型变频器、电梯专用型变频器、磕头机变频器。
选择变频器时必须要充分了解变频器所驱动的负载特性。人们在实践中常将生产机械分为三种类型风机、水泵负载、恒转矩负载、恒功率负载。
1、风机、泵类负载:
在各种风机、水泵、油泵中,随叶轮的转动,空气或液体在一定的速度范围内所产生的阻力大致与速度n的2次方成正比。随着转速的减小,转速按转速的2次方减小。这种负载所需的功率与速度的3次方成正比。当所需风量、流量减小时,利用变频器通过调速的方式来调节风量、流量,可以大幅度地节约电能。由于高速时所需功率随转速增长过快,与速度的三次方成正比,所以通常不应使风机、泵类负载超工频运行。
2、恒转矩负载:
负载转矩TL与转速n无关,任何转速下TL总保持恒定或基本恒定。例如传送带、搅拌机,挤压机等摩擦类负载以及吊车、提升机等位能负载都属于恒转矩负载。
变频器拖动恒转矩性质的负载时,低速下的转矩要足够大,并且有足够的过载能力。如果需要在低速下稳速运行,应该考虑标准异步电动机的散热能力,避免电动机的温升过高。
3、恒功率负载:
机床主轴和轧机、造纸机、塑料薄膜生产线中的卷取机、开卷机等要求的转矩,大体与转速成反比,这就是所谓的恒功率负载。负载的恒功率性质应该是就一定的速度变化范围而言的。当速度很低时,受机械强度的限制,TL不可能无限增大,在低速下转变为恒转矩性质。负载的恒功率区和恒转矩区对传动方案的选择有很大的影响。电动机在恒磁通调速时,最大容许输出转矩不变,属于恒转矩调速;而在弱磁调速时,最大容许输出转矩与速度成反比,属于恒功率调速。如果电动机的恒转矩和恒功率调速的范围与负载的恒转矩和恒功率范围相一致时,即所谓“匹配”的情况下,电动机的容量和变频器的容量均最小。
变频器的正确选择对于控制系统的正常运行是非常关键的。大家在选购的时候要擦亮眼睛。

网友A:
我觉得, 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相对于专用变频器, 通常通用型变频器也基本考虑了各种条件, 有很多参数可设定.

网友B:
这个还是不太懂的,这方面的应用还没接触过的。

网友C:
选择变频器时必须要充分了解变频器所驱动的负载特性

网友D:
变频器额定功率pv≥电动机功率pd。在一对一的情况下,即一台变频器拖一台电动机。
当电动机处于满负载、正反转、起动转矩大时,在cd2也大的情况下,原则上选择放大一级pn功率值。

网友D:
选择变频器时必须要充分了解变频器所驱动的负载特性。恒转矩负载、恒功率负载和风机、水泵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