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听说LM299系列停产了,有什么同档次的替代型号?请大家给推荐一个。

楼主(2016-04-11):
听说LM299系列停产了,有什么同档次的替代型号?请大家给推荐一个。谢谢!

网友A:
LM399没有停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99没有停产。

LM299呢?LM399的温度范围不太够。
能提供一家可靠的供应商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LM299呢?LM399的温度范围不太够。
能提供一家可靠的供应商吗?谢谢!

不改电路、PCB替换LM299不大可能了。如果可以修改电路,能够替换LM299的精密电压参考芯片多的是。去线性、TI、AD、美信公司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改电路、PCB替换LM299不大可能了。如果可以修改电路,能够替换LM299的精密电压参考芯片多的是。去线性 ...

可以改电路,正想趁这机会把功耗大、体积大的LM299换掉呢。

能推荐个具体型号吗?价格不要悬殊太大,像LTZ1000就太贵了。

网友A:
看看能不能用LM129替换。LM129成本低很多。

网友B:
好像真的只有LM399了。除非你不用这个电压,用这个电压的还有263,但也是停产的,而且还要筛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能不能用LM129替换。LM129成本低很多。

LM129的温度系数还是太大了,是LM299的10倍。

楼主:
谢谢两位的热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