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MCU EMC电磁辐射的问题!

楼主(2016-04-11):
请问关于MCU EMC电磁辐射的问题!
~~~
请问哪位工程师做的产品,遇到过EMC电磁验证?
现在我们做的一款产品,遇到的是EMC的电磁兼容泄漏。

频率发生在52Mhz左右。

请问是不是工作频率会有一定的影响?

楼主:
顶帖!
请问一下,EMC辐射是不是本身会从MCU的封装部分泄漏出来呢 ?

网友A:
EMC的电磁兼容泄漏,不懂这个意思,电磁兼容还会泄露么?

网友B:
关键是硬件上面的走线的考虑,还需要用好的电容放电。

网友C:
电路板的电磁兼容设计,主要在叠层、布局、布线等方面来考虑。主要还是经验的问题,多做几次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EMC的电磁兼容泄漏,不懂这个意思,电磁兼容还会泄露么?

由于某些频段的波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才需要过EMC的,需要使得这种波不会散发出来

网友E:
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你可以参考这本书看看,只要基本原则不出错,就可能通过一般检测的。

网友F:
电路板的设计问题,注意EMC的设计,各种保护都要做好的。

网友G:
关于 线路上的EMC辐射,请问一下 现在都有哪些地方可以做这种测试呢?

楼主(2016-05-16):
这种辐射,多半需要添加电抗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