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一问,这样的二阶有源高通滤波器有没有可能画出来(要求看描述)

楼主(2016-04-11):
要滤波的信号是交流信号100mv,并自带1.5V直流偏置
现在要求用单电源运放来做这个二阶的有源高通滤波器
本人想来想去,无法实现。因为无论如何,高通滤波器肯定要通过电容
这样的话,直流信号就被隔离掉了,不知道这个偏置要怎么加,请大虾们赐教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琢磨好久了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实现。

楼主:
补充下 要求用压控电压源二阶高通滤波电路实现

网友A:
附件电路如何?

网友B:
先滤波再将1.5V的直流用加法器加进去可以吗

网友C:
类似这样的可以吗:

网友D:
既然是高通为何还要保留直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高通为何还要保留直流?

多半是没有用的,肯定可以用其他方式来解决的。

无非有直流在方便直接接进ADC。

楼主:
的确是这样,信号是交流的 ,但是为了最大幅度的放大,用单电源运放 只能叠加直流信号

网友E:
直流可以看成是频率为0,如果直流是会发生缓慢变化的,那就是包含频率很低的交流信号。所以楼主这个要求似乎应该是带阻滤波器——允许高频和极低频通过而衰减两者之间的频率成分。

网友F:
把你的信号地加个偏置就ok了 刚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