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8031的1588配置

楼主(2016-04-11):
有用过AR8031 IEEE1588功能的吗?AR8031的RTC寄存器值怎么修改呢?这个问题困扰我一周多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正在使用DP83640的1588

网友B(2016-05-11):
楼上可以加我QQ,1173835224,我给你看看

网友C:
你如果使用AR8031的PHY芯片,配置IEEE1588可能会比较痛苦哦, 我建议使用DP83640, 我这里有全套的资料, 有需要联系我。

网友D(2021-02-23):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使用AR8031的PHY芯片,配置IEEE1588可能会比较痛苦哦, 我建议使用DP83640, 我这里有全套的资料,  ...

目前打算使用dp83640的1588功能,请问可以提供一下这方面的资料学习一下吗?

网友E(2022-03-06):
给你一个AR8031使用案例,参考下,还有RTL8211   我司备货PHY芯片:
AR8035-AL1B QFN40+RJ45
AR8031-AL1B QFN48+RJ45
RTL8211E-VB-CG  48QFN
RTL8211E-VL-CG  48QFN
RTL8211EG-VB-CG 64QFN
RTL8211F-CG      40QFN
RTL8211FI-CG      40QFN
RTL8211FD-CG      40QFN
RTL8211FDI-CG      40QF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