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68013这个芯片能做USB HOST来读写U盘吗?

楼主(2016-04-11):
刚刚接触Cypress的68013这个芯片,想知道用它是否可以做USB Host来读写U盘?

网友A:
不能的,只能接电脑等HOST设备,本身只能做DEVICE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的,只能接电脑等HOST设备,本身只能做DEVICE设备。

哦哦,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B:
要USB HOST读写U盘可以使用CH376,或带USB HOST的单片机比如CH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