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5500数据读访问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6-04-11):
现在在用28069M的SPI通讯,通过W5500扩展以太网。
使用逻辑分析仪观察MISO与MOSI的数据,发现发送到W5500各寄存器的数据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使用数据读访问读取W5500中寄存器(端口状态标志寄存器Sn_SR)时接受到的数据都是0x00; 结果是数据写入正常,但是不能成功设置端口为TCP或UDP模式,
请各位大大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问题集锦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oLw5HwXPH4eFUmzKAVwpzPbiAm-RL7jz8OM3eSaCoUk88CNvOXg8l ...

看过了哦  里面并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过了哦  里面并没有

你的问题,我估计只是单片机能通过spi发送命令或数据,但这个命令并没有正确读写w5500的寄存器。
可能的原因,1)时序不符合w5500的要求,2)w5500相关硬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我估计只是单片机能通过spi发送命令或数据,但这个命令并没有正确读写w5500的寄存器。
可能的 ...

我也是这么觉得 可是时序检查过了  难道真的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