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输出驱动电流大于1A得运放有哪些?

楼主(2016-04-11):
输出驱动电流在大于1A得运放有哪些?型号?

网友A:
没有,别找了。
最大300mA左右。

网友A:
算了,话不能说太满。

等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算了,话不能说太满。

等大神。

OPA541,它可以用±40V电压供电,输出电流的峰值能够达到10A,具有可编程电流限制功能,主要用于电机驱动前端、音频功率放大等较强驱动能力的电路中,其11TO-220封装也加强了自身的驱动散热能力。

从百度找到的。居然有这么高驱动电流的运放,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了,话不能说太满。

等大神。

我知道就有2,不过引脚多,TLE2301,OPA561,想找一个8引脚的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C:
大电流, 必然功率也大, 如果要8引脚, 那可能就是 DIP 封装了, 不知道能接受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电流, 必然功率也大, 如果要8引脚, 那可能就是 DIP 封装了, 不知道能接受否 ...

可以,先看看,什么型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先看看,什么型号的?

TLE2301 就是 DIP 封装的.
另外我在 TI 的网上查了一下, 满足要求的运放还有 OPA541, OPA544, OPA548, OPA549, OPA564,OPA567, OPA569, OPA2541, OPA2544, LM675

楼主:
引用 网友C:
TLE2301 就是 DIP 封装的.
另外我在 TI 的网上查了一下, 满足要求的运放还有 OPA541, OPA544, OPA548, OP ...

好的,谢谢,TLE2301是20脚的,非常感谢!

网友D:
军用的多,一般大电流的运放都很贵。。。。。。

网友E:
这个型号很多的,直接上ADI或者TI的官网的找找的

网友F:
想做什么,用得到这么大。直接驱动IC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做什么,用得到这么大。直接驱动IC用吧。

MBUS主机用的

网友G:
MBUS主机用什么供电方式

网友H:
LM12 10A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LM12 10A都没问题。

双电源,正负15v

楼主:
发错人了,这个貌似可以一试,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MBUS主机用什么供电方式

双电源,正负15v

楼主:
引用 网友G:
MBUS主机用什么供电方式

双电源。正负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