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有什么芯片可以测量心率、呼吸?

楼主(2016-04-11):
本人想做一个测量心率、呼吸的系统,之前用MPU6050提取了加速度数据,但是这个芯片的数据不明显,原因应该是灵敏度太小了。想问下有没有什么芯片可以做到测量呼吸、心率数据比较明显?

网友A:
MPU6050不是六轴吗?跟心率还有关系呢?

网友B:
测心率和呼吸的方案是神念的BMD101。但是神念是选择客户的。
并且还 要给入门费,大概1万美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U6050不是六轴吗?跟心率还有关系呢?

使用它加速度的Z轴可以得到呼吸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心率和呼吸的方案是神念的BMD101。但是神念是选择客户的。
并且还 要给入门费,大概1万美元。
...

本人平民。。。寻找平民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它加速度的Z轴可以得到呼吸数据

呼吸不了解,第一次知道呼吸可以用加速度计来测。
心率的话现在都用光电的方法来测,芯片都是红外或者绿光的PS传感器,我只知道SiLab的Si114x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呼吸不了解,第一次知道呼吸可以用加速度计来测。
心率的话现在都用光电的方法来测,芯片都是红外或者绿 ...

呼吸的震动可以带动加速度的变化可以测  你说的那个传感器在晚上也可以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呼吸的震动可以带动加速度的变化可以测  你说的那个传感器在晚上也可以测吗? ...

可以

网友C:
要求不精准的话,可以用压电、加速度、PPG
要求医学级的话,可以用生理电和生物阻抗

网友D(2017-05-26):
专做ADI,原装现货和海外订货,接收全系列询价。有需要请联系我,QQ267416049

网友E(2020-09-06):
有的用77G毫米波雷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