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如何用单片做一个485通信的被控设备? 地址如何搞?

楼主(2016-04-11):
电脑通过串口跟单片机通信, 但是只能1对1,

是否可以通过一个啥485芯片,,然后电脑跟多个单片机通信? 此时电脑跟单片机之间是 485, 而不是串口,
485里面的地址,单片机如何搞?

这样的话,就可以挂N个单片机做的模块同PC通信了!

网友A:
电脑串口可以1对多通讯,就是RS232,距离正常可以到10米。为了适应工业现场,出现一个RS485协议,也就是串行通讯的一种,和RS232一样,也可以是一对多。距离可以1200米。理论一般可以挂250个以下。
单片机如何搞,还是多看看书吧,一句2句说不完。

网友B:
参考MODBUS协议,一主机,多从机

PC通过232转485设备和 多个从机连接,从机都用MAX485芯片或其他485芯片构成总线联网

网友B:
地址可用拨码开关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址可用拨码开关设置

地址肯定是通过拨码来波,  拨码怎么连?   有电路么?

有哪位做过,是否可以贴上参考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地址肯定是通过拨码来波,  拨码怎么连?   有电路么?

电路供参考

地址不一定非要用拨码开关来设

网友C:
地址通过从机的程序设置啊。
拨码开关就是其中的一种方法: 程序检测I/O口的电平,根据不同的电平确定不同的从机地址就好了。
还可以通过人机界面(LCD或者LED)来设置好从机地址。

网友D:
232/485主要是硬件电平上的协议,与你怎么通讯无关,
你说的可以通过软件应用层协议实现(比如Modbus)
建议多了解下通讯协议各个层面的区别

网友E:
不用拨码,主机分配也可以

网友F:
232改为485通信是硬件问题,485芯片很多,电路图也不难找。常用的比如MAX1487,去alldatasheet.com上查它的手册。
一台PC控制多个单片机,那就是通信问题了。当你不知道人的名字的时候,你(PC)只好一次拉一个人(带通信的单片机电路)进屋(通信线)对话。但你知道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时,你就可将N个人拉入屋子(通信总线)。你想跟说话,就要先叫上他的名字(在通信数据特定的位置放上要通信 的站的站地址)。每个人都会识别是不是在和自己说话,当听到是自己的名字时,认真听并回应。不是自己的名字时,自己玩自己的。

楼主:
这个如何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供参考

地址不一定非要用拨码开关来设

单片机仅仅就是 串口, 哪里来的地址??
求个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片机仅仅就是 串口, 哪里来的地址??
求个电路。

什么电路?

网友G:
485和串口在程序上除了一个使能还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G:
485和串口在程序上除了一个使能还有什么区别?

也就是必须 用来一个单片机来控制使能才可以? 不能PC--485---单片机?

网友G:
引用 楼主:
也就是必须 用来一个单片机来控制使能才可以? 不能PC--485---单片机?
你那种想法只能作为单工通信,而且使能端还必须要拉低!
你为什么就不能想到PC-485-----------485-单片机呢?这种双工通信
PC作为主机,使能端直接在硬件上拉到低电位,单片机可以额外用引脚控制使能。这样在编程上和串口有多大的区别?
请问:这样不能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