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单片机和GPRS传输数据问题

楼主(2016-04-11):
如何将传感器测得的数据通过单片机处理发给GPRS模块传送到Internet上,并能通过网页实时监测数据?这个怎么做,求大神们指教

网友A:
你这可以是一个项目了,我公司也在做这个,首先你得有必要的硬件,你得有一台服务器,没有的话也要租一个,有一个对外网的ip,然后就是各种协议,一时说不清的,要是想了解就自己找资料看看,不然就算了吧,我们这个是计划3个月的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 http://www.21ic.com/app/rf/201410/604537.htm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可以是一个项目了,我公司也在做这个,首先你得有必要的硬件,你得有一台服务器,没有的话也要租一个, ...

我们的这个不能算了的,是毕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