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我要用stm32接一个ZP01甲醛传感器(便宜的那种)

楼主(2016-04-11):
传感器a,b口输出+5v电平,是不是用adc来做,多少adc不是最多3.3么,会不会烧

楼主:
传感器的数据到底该怎么读啊

楼主:
这是我百度的手册,店家给的手册我把输出截图,我觉得应该是错的

楼主:
求大手们解答下啊

楼主:
第一张图我觉得才是正确的

网友A:
传感器输出的是什么信号?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数字信号就直接读,模拟信号就用ad读。+5V的你可以简单的用电阻分下压,如果是模拟信号,就用运放缩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输出的是什么信号?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数字信号就直接读,模拟信号就用ad读。+5V的你可以简单的 ...

串口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输出的是什么信号?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数字信号就直接读,模拟信号就用ad读。+5V的你可以简单的 ...

ttl电平是数字吧?

网友B:
这个甲醛传感器多少钱啊

网友B:
第二张图是店家给你的?

网友C:
楼主要么用一个5V单片机,要么把传感器改为3.3V,如果按楼主现在这么做会很危险,不科学

网友D:
看是不是VT输出类型的口啊,应该没记错吧,可以直接接的。这类输出口都是电压型。

网友E:
简单搜了一下你说的这个型号的传感器文档,里面这句话比较重要:
TTL电平(内置200欧姆保护电阻)

输出的是高低电平,所以不需要ADC。。能不能直接接到你的MCU上你去查手册,看IO的电气特性那部分

网友F:
STM32很多端口可以直接接5V的,带FT的都可以。

网友A:
13楼正解。
STM32的I/O管脚有两种:TTL和CMOS,所有管脚都兼容TTL和CMOS电平。也就是说,从输入识别电压上看,所有管脚(不管是TTL管脚还是CMOS管脚)都可以识别TTL或CMOS电平。下面是摘自STM32数据手册的有关数据:

网友G:
ttl电平是数字信号哦。不需要adc.

网友H:
我们有GD的,我QQ2863961473

网友I:
和3.3V改一下就可以了啊,把电压对应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张图是店家给你的?

嗯,10块钱的最便宜那种,应该不会输出这个

一般来说,店家应该不会给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甲醛传感器多少钱啊

1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有GD的,我QQ2863961473

什么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M32很多端口可以直接接5V的,带FT的都可以。

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10块钱的最便宜那种,应该不会输出这个

你试一下就知道了,应该不会错的,你把那9个数据放到数组里,读完九个数,把数组清零重新放入。你只要把第四第五个数,即气体浓度值显示出来就好啦

网友B:
那么便宜,准不准啊

网友H(2016-05-14):
GD 我们有,更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