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中断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4-12):
这个不好说啊  那个型号DSP
基于CSL库吗

网友B:
定时器中断中让GPIO电平翻转

网友C:
中断中IO反转电平

网友D:
中断搞定了没有啊     找找例程吧
然后GPIO每次取反一下

网友E:
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2016-08-31):
我现在用的是TMS320F28335的DSP可以实现方波,用的是定时器中断0,但是只有一个OI口是正常的,如果放置两个IO口就会出现其中一个IO口为窄脉冲(刚进中断后设置的第一个IO口)。

网友G:
定时器中断里IO电平翻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