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解。pads9.5**后,logic可用,laout和router打不开。

楼主(2016-04-11):
用的是efa破解文件,license.dat文档按说明有两种方法。把license删除后恢复未破解状况,软件运行良好。

A,      C盘打开隐藏文件找到  flexlm文件夹,然后把license.txe改成license.dat文件。
B.      先随便把txt改成dat存放,然后再打开 mgs sdd软件,运行后点browse  ,跟dat文件合并。

然并卵。
反复安装四五次,总是统一结果。logic破解成功,运行流畅。router偶尔能打开一次,laout基本上死翘翘打不开。
打开logic软件去开始lpads  aout或pads  router也不行,提示软件正在运行,有冲突。

无语中。
已经装了n次,求大神解救。

网友A:
9.5没装过  一直用的9。2   9。3

网友B:
你的**文件不行,9.5的还要一个CRACK文件,网上有下的.我电脑没这个文件了,不能就上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