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电流采样和高压采样这样的电路有什么好的推荐,谢谢~

楼主(2016-04-11):
各位大神,求助如题:

电流采样电路一般来说都是霍尔采样,然后用电阻进行线性分压然后运放射随或者放大进行阻抗隔离,再进行AD转换,目前使用的是TI的DSP本身集成ADC功能,求指教,对于电流采样电路的精度和滤波参数、相移,怎么去评估和计算?

另:高压采样电路有什么好的方法没,采用大电阻分压有点纠结,一方面是电阻太小阻抗不过,然而电阻太大没法配电容滤波,否则会导致很大的采样延迟,这个有什么好的电路推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