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28串口问题

楼主(2016-04-11):
晶振 8M
初始化代码如下
void uart0_init(void)
{

UCSR0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0A = 0x00;
UCSR0C = (1<<UCSZ01) |(1<<UCSZ00);
UBRR0L = 0x03; //set baud rate lo
UBRR0H = 0x00; //set baud rate hi
UCSR0B = (1<<TXEN0) | (1<<RXEN0);
}

波特率设置为115200

在PC上收到的是乱码
但是将波特率降为9600则一切正常

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停止位,校验位有设置对吗?最好发整体程序过来。
欢迎来电技术交流! ...

上面的初始化代码不是已经设置好了吗?

网友B(2016-11-08):
引用 网友A:
你的停止位,校验位有设置对吗?最好发整体程序过来。
欢迎来电技术交流! ...

我想请教你一些问题,怎么可以联系到你

网友C(2017-03-08):
检查PC端的波特率,应该也改是115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