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 直流电动机瞬时电流过大

楼主(2016-04-11):
我做了一个控制器让直流电动机每隔5秒换向。可是每次直流电动机换向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很大的瞬时电流然后逐渐变小,有什么办法可以限制这个瞬时电流?请大神不吝赐教

见图,黄线是电流的波形图,绿色是电压,整个控制器就是一个H桥

网友A:
这是必然的,换向时电机处于堵转状态,等他速度上去了电流才能下来。
既然你有PWM控制,就可以试试软启动,换向时缓慢提升电压。

网友B:
硬件加些RC吸收电路看看;

网友C:
电机有惯性,转向时加速度大,需要的转矩也大,而直流电机的电枢电流与电磁转矩成正比,所以电流大是必然的。要想电流不太大就必须限制其电磁转矩的大小。也就是要限制其加速度的大小(惯量的大小只要机械结构及电机定了就定了),那么就会延长其制动——反向启动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必然的,换向时电机处于堵转状态,等他速度上去了电流才能下来。
既然你有PWM控制,就可以试试软启动, ...

我是用自激震荡电路产生的方波,如何缓慢提升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加些RC吸收电路看看;

你的意思是电容和电阻串联然后再并联到负载两端吗?

网友D:
肯定出现啊~要么你就转5s,停止输出,等几秒电机停下来再转,否则这个现象肯定出现~

网友E:
谁说?1秒内反转没问题

网友F:
支持9楼,为了减小功耗,换向时要先短路电机,等待速度下来再加反向电压

网友G:
加续流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就是做这个的。感性负载最好都加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续流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就是做这个的。感性负载最好都加

要加在H桥的哪个地方?

网友H(2016-05-11):
引用 网友G:
加续流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就是做这个的。感性负载最好都加

同问:要加在H桥的哪个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同问:要加在H桥的哪个地方?

4只,分别与每个桥臂并联,方向别搞错——非续流期间二极管都应该截止(不承受正向电压)。

网友I(2016-12-23):
这个应该消除不了的

网友J(2020-02-08):
看不懂啊

网友K(2020-08-17):
先刹车(短路电机),再换向。

网友(2020-12-16):
换向前先刹车,再启动。不过直流电机启动电流大是正常的,这个没啥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