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买到的蓝牙模块怎么也通讯不上呢

楼主(2016-04-12):
淘宝买了一个蓝牙模块,按照官方说的教程,怎么也通讯不上,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详细说明,怎么连接 ,最好有图,如何测试都讲清楚

网友B:
蓝牙只要上电,就能用手机搜索到的,关键是波特率要正确。

网友C:
每个蓝牙模块都不一样的,你需要拿到你蓝牙模块的初始化资料,然后连接单片机的串口,就可以驱动使用了。

网友D:
直接短接蓝牙的TX和RX,然后使用蓝牙调试器测试几个指令和代码,就闹懂了。和串口发送差不多的

网友E:
我刚买的一个蓝牙模块,怎么都通讯不上去,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F:
给你推荐个好的办法,你把TX和RX短接了,用手机连上蓝牙,就可以测量到蓝牙的好坏了。

网友A: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以试试我的模块,蓝牙IC BCM20710.有模块,demo板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