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46ZE板子需要买条什么样的数据线?

楼主(2016-04-12):
F446ZE板子申请回来就一块板,上面有两个迷你接口,需要买什么型号的线?

网友A:
板子寄给我,我给你配

楼主:
圈1,圈2分别是什么尺寸的什么接口?

楼主:
尺寸是什么啊

楼主:
手机的充电数据线可以吗

网友B:
手机数据线就可以啊

网友C:
Micro USB,        手机数据线通用

网友D:
晕,Micro USB线,现在智能手机充电用的。。。

网友E:
Micro USB,  就是现在绝大多数手机用的那种

网友F:
安卓的手机数据线就够了

网友G:
应该都是Micro USB

网友H:
安卓手机的数据线 micro usb

网友I:
安卓手机标配数据线

网友J:
就是手机充电的线一样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圈1,圈2分别是什么尺寸的什么接口?

仔细看了下,圈2不是标准的Micro USB,圈1是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