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803驱动接触器

楼主(2016-04-12):
我的想法是先用光耦隔离,在用ULN2803驱动接触器,但是老师说电流不够,接触器开通瞬间脉冲电流会达到2A,而2803只能到500mA,需要二次放大。但是我不知道二次放大要加在什么地方,是光耦之后还是2803之后。
要加放大具体怎么实现。谢谢各位大神了

楼主:
自己顶,求帮助!!!!!

网友A:
电路中的“I/O”怎么动输出都不会动。
至于接触器开通瞬间的电流会不会达到2A,不要光听老师说结果,你让他给你建个接触器的电路模型,分析一下就明白了。
或者自己拿个实物测试一下,用示波器好好看一下。

网友B:
电流不够换MOS管吧!

网友C:
同上,建议换MOS管吧,实在是想用2803就并联试试

网友D:
可以用继电器驱动接触器

网友E:
继电器可靠成熟,不知延迟是否合乎要求。

网友F:
用2803驱动个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驱动接触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