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烧坏原因帮忙分析

楼主(2016-04-12):
使用IGBT电路控制三相电机,上电后给运行电机命令,但是电机并未转起来。后经检查IGBT被烧坏。此次上电前电机一直是正常控制的.此次上电前做的动作是在软件中将电机最大电流限值从8A改为了10A,上电后运行就出现了烧IGBT的情况。此IGBT参数是VCES = 1200v,IC nom = 50A,Icrm = 100A.理论上电机电流不会达这么大,且我软件中也做了电流故障处理。IGBT短路应该也不会立马就烧IGBT吧,会不会是别的什么原因造成的烧IGBT的呢?请诸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在软件中将电机最大电流限值从8A改为了10A,

1.用软件做过流保护,有一定的滞后。
2.没有电路图,没有办法分析。

网友B:
拿个电流探头测试一下。。。也许就知道了。。。

当然先把限流改了,最好是硬件保护。

软件做保护太不靠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软件中将电机最大电流限值从8A改为了10A,

1.用软件做过流保护,有一定的滞后。

电路图放到了附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个电流探头测试一下。。。也许就知道了。。。

当然先把限流改了,最好是硬件保护。

我加的负载也没有那么大,且硬件本身也是有过流保护的,而且电机未运行起来IGBT就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加的负载也没有那么大,且硬件本身也是有过流保护的,而且电机未运行起来IGBT就坏了 ...

启动过程是很危险的  比正常运行更容易出问题

监控IGBT电压和电流吧  也许会有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过程是很危险的  比正常运行更容易出问题

监控IGBT电压和电流吧  也许会有发现 ...

恩,我会再去做实验还原现象监控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我会再去做实验还原现象监控一下

1)IGBT炸毁的严重吗?如果不严重,发生过压的可能性大一些,监控电压,选择合适的吸收电路;

2)你选择的驱动芯片有短路保护,不知道有没监控驱动芯片的这个信号
     上位机是否有什么故障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IGBT炸毁的严重吗?如果不严重,发生过压的可能性大一些,监控电压,选择合适的吸收电路;

2)你选择 ...

(1)IGBT烧毁的不严重,表面是看不出来的。您说的过压主要是指VCE么,VGE是否也需要监控,因为我有看到资料介绍IGBT G极静态时的电压异常有可能也会导致烧IGBT.
(2)有监测到芯片Ready信号报故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IGBT炸毁的严重吗?如果不严重,发生过压的可能性大一些,监控电压,选择合适的吸收电路;

2)你选择 ...

(1)IGBT烧毁的不严重,表面是看不出来的。您说的过压主要是指VCE么,VGE是否也需要监控,因为我有看到资料介绍IGBT G极静态时的电压异常有可能也会导致烧IGBT.
(2)有监测到芯片Ready信号报故障的,只知道电源欠压会报此故障,别的不是太清楚

网友A:
核对几个重要的指标

电压
电流
温度
电压变化率
电流变化率
栅极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核对几个重要的指标

电压

恩,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1)IGBT烧毁的不严重,表面是看不出来的。您说的过压主要是指VCE么,VGE是否也需要监控,因为我有看到 ...

1) 是Vce, 从你的描述Vge出问题的概率较小

2)芯片手册需要仔细看看  都有哪些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是Vce, 从你的描述Vge出问题的概率较小

2)芯片手册需要仔细看看  都有哪些故障

恩,我再看看

网友A:
看看栅极的波形是否良好。(有没有毛刺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栅极的波形是否良好。(有没有毛刺之类)

OK

网友C:
  找一个烧的IGBT ~~~解剖尸体   看看是烧还是击穿

网友D:
  开机启动冲击电流导致,在硬件设计上解决,具体办法不多说,自己想,杀猪各有杀法,杀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个烧的IGBT ~~~解剖尸体   看看是烧还是击穿

刚过去确认了下,测得烧坏后的IGBT G极与E极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机启动冲击电流导致,在硬件设计上解决,具体办法不多说,自己想,杀猪各有杀法,杀好就行。 ...

网友E:
我记得大电流晶阐管或IGBT得用二极管保护不知楼主加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大电流晶阐管或IGBT得用二极管保护不知楼主加了没有

我们选用的IGBT的CE极自带的反接了个二极管,不知你讲的是在哪里加的保护二极管啊?

网友F:
电机没转就烧,很有可能IGBT驱动电路有问题要求+10V~-15V,还有就是上下桥同时导通了,有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在IGBT直流回路加个灯泡,即使短路也不会烧IGBT

网友G:
没遇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们选用的IGBT的CE极自带的反接了个二极管,不知你讲的是在哪里加的保护二极管啊? ...

频率高一点就要外接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频率高一点就要外接二极管

是在IGBT CE级反接个二极管么

网友I:
按楼主的电路图,不烧IGBT才有问题,而且必烧上管Q3.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按楼主的电路图,不烧IGBT才有问题,而且必烧上管Q3.

查了下,的确是烧的上管,我们的电路有什么问题的么?请多多指教~十分感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刚过去确认了下,测得烧坏后的IGBT G极与E极短路。

所有的上管驱动电源都必须分别独立,不能共用,下管驱动的电源可以共用一组电源,相当于整个驱动要4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所有的上管驱动电源都必须分别独立,不能共用,下管驱动的电源可以共用一组电源,相当于整个驱动要4组电 ...

我们的驱动芯片的电源是独立的,所有下管共用V4_+15V、V4_-9V电源,三个上管是三个不同的电源供的,我贴出的电路上管电源是V2_+15V、V2_-9V,其他的上管供电是V1_+15V、V1_-9V等,是独立的。一共4组电源。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们的驱动芯片的电源是独立的,所有下管共用V4_+15V、V4_-9V电源,三个上管是三个不同的电源供的,我贴出 ...

这样就没问题,你再检查一下D26有没有烧坏,还有你那个Rg好像有点大

网友J:
图贴出了好分析。

网友K:
1、IGBT能承受短路电流在10uS,若是短路造成的话,可以将c57和c42适当减小,100pF即可,加快退饱和相应速度。
2、门极-射极最大电压应该是正负20V,IGBT米勒电容在换相的时候,门极电压可能会抬升,所以门极加一个钳位二极管到15V。
3、母线电压保护也可以做,由于线路的杂散电感,建议母线电压保护做高一点。4、另外做下有源钳位吧,选个TVS接到C-G之间。

网友L(2017-03-07):
学习了,分析很全面到位,不错

网友M(2018-11-26):
我也遇到了相同问题,请问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