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RCT6 USB DFU 驱动安装不上

楼主(2016-04-12):
GD32F103RCT6 USB DFU 驱动安装不上,出现“Windows 已找到设备的驱动程序软件,但在试图安装它时遇到错误”,"该设备无法启动。(代码10)"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

网友A:
这就下载个驱动精灵的安装上让自动检测安装的

网友B:
这个下那电脑重启一下的试试看

网友B:
还有就是看下你电脑的系统兼容这个驱动软件的不

网友C:
那就重新的下载下该驱动软件的再次安装的,可能是该驱动程序中已经丢失了一两个文件的。

网友D:
多试下的就可以的啦。没有呢么的复杂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安装上了,用的是gd库里面的 dfu demo ,把时钟改到48MHZ 就可以了

网友E(2016-08-31):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安装上了,用的是gd库里面的 dfu demo ,把时钟改到48MHZ 就可以了
...

兄弟 ,dfu demo在哪里啊,找不到哦?

网友F:
这个是什么驱动的,不太清楚的,,不过先安装个驱动精灵的,自动查找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 ,dfu demo在哪里啊,找不到哦?

GD的官网上有得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