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里堆栈大小设置,没有一个可计算的方法么?

楼主(2016-04-12):
前后台程序里,有HTML文件列出了最深调用需要用的堆栈深度,在RTOS里面为什么不能像这样计算出一个每个任务的堆栈大小呢?光靠实际运行来检测需要的堆栈深度是不够严谨的,除非你能遍历所有的代码和条件分支。

网友A:
你好,我理解是这样的。
1.你讲的前后台程序,应该是不允许中断嵌套的。如果允许中断嵌套,中断中又调用了几层函数,栈的深度也是计算不出来的。
前后台的程序,栈深度能计算出来的前提应该是调用树很清楚。
2.RTOS不能计算,实际上也是调用树不清楚造成的。ucos中应该有函数能够检测出本任务栈最大用了多少,当然这也是通过实际运行来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