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内部flash不知道那种异常操作就造成读写保护

楼主(2016-04-12):
stmf401 内部flash操作没有加读写保护,但是程序运行着,有时候就突然读写了保护,通过stlink看到下图:

我现在可以肯定程序里面没有进行添加读写保护,其他那些情况可以造成内部flash的读写保护?
那位朋友知道都有哪些情况?FAE也帮忙看一下?
只有知道那些情况会造成我们才可以预防或者避免?谢谢!那位高手指导都有那些情况?在这里先感谢高手!

最近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同求!!!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那位朋友知道上面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指针乱了,写到WRP的范围了

楼主:
100个芯片,都跑了几个月只有几个锁了,要是有野指针应该都出问题!

网友B:
你把boot0上拉再整片擦除试试

网友C(2018-04-23):
[em:24:][em:24:][em:24:][em:24:][em:24:][em:24:][em:24:]

网友D:
你程序中有没有做flash操作,类似flash模拟eeprom这样的?Level1 改不回level0?

@lemonlu :模拟eeprom,如果操作不当可能会被锁住
flash模拟EEPROM会出现这种问题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呢?

网友D(2019-07-02):
引用 网友E:
最近也遇到类似问题!你之前是如何解决的?

首先要确认你的程序中有没有操作flash,类似flash模拟eeprom。如果有这部分操作,如果操作不当会有可能被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