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1 内部flash程序运行的时候被读写保护

楼主(2016-04-12):
stm32f401 内部flash程序运行的时候被读写保护,程序里面我确认没有进行读写保护,不知道那情况
有时候我们产品有的片子内部flash就被读写保护了,连接stlink如下图:

那位朋友知道那些情况可以造成stm32f401 内部flash被读写保护,这种情况100多个我们碰到12个,但是程序
肯定没有添加读写保护,那位朋友或者FAE知道都有哪些情况会造成内部flash读写被保护,我们好预防或者避免
在这里先谢谢大家!!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FAE 或者高手帮我看一下

网友A(2018-12-22):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查找到原因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B(2019-09-05):
在不在啊,看你的贴子,有个关于SMT32的flash读保护的问题想请教下,flash读保护的问题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