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svs引脚测量电压问题

楼主(2016-04-12):
我在手册上看到这个引脚是用来监控单片机供电的,也就是说和单片机供电是连接在一起的。我想问的是这个引脚能不能不连接单片机供电引脚,而连接到一个我想检测的其他电压上去呢?谢谢!

网友A:
这个引脚我一般直接连接电源的,没有用过的。

网友B:
msp430有足够的adc引脚,如果需要监控其他电压,完全可以用adc
另外,你用的什么型号?
如果不用svs功能,也可以把这个io作为其他用途

楼主:
我用的430f248

网友B:
这款msp430的这个io可以做adc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