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电阻分压的疑问

楼主:
3节电池是串联的,我用3个电阻串联并和它并联。R3两端的电压就等于单节电池的电压。
我上了3个千分之5精度的3.9M电阻,电量检测IC的输入电阻是10M,用图中R4代替。
测得串联电阻两端的电压是12.04V,但测得R1、R2、R3两端的电压是3.27V,这三个电压加起来不等于12.04V。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我将R1、R2、R3换成10K的电阻后,测得三个电阻两端的电压就正常了,4.01V

但为什么3.9M的电阻会出现上述现象,一直想不明白,所以在这发帖问问大家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2016-04-12):
你测的3个电压并不是原来的电压。
电压表的输入电阻也不是无穷大的。
普通手持万用表直流电压档的输入电阻为10M(某些型号的mV档可能会更大);
一般台式万用表直流电压档的输入电阻通常是可选输入电阻的,但仅限于10V(某些为20V)及以下量程,大于10V的量程均为10M。
可选10M或开路(一般可达1G以上)。

所以当你将电压表搭上去时,电压就不是原来的电压了。

网友B:
呵呵,大山呐!
你再加2个10兆分别并于R1和R2试试。
当你用10兆表测R3时,那个分压还是1/3吗?
当你改用10k而非3.9兆,10M表的影响程度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的3个电压并不是原来的电压。
电压表的输入电阻也不是无穷大的。
普通手持万用表直流电压档的输入电阻 ...

感谢!茅舍顿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大山呐!
你再加2个10兆分别并于R1和R2试试。
当你用10兆表测R3时,那个分压还是1/3吗?

感谢!知道自己错在哪了

网友C:
那是“茅塞顿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茅塞顿开”!

这都要揪出来大白于天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都要揪出来大白于天下?

首帖你提出,3楼Lgz2006解释的问题,乃是初中三年级物理课的内容。这个问题可以大白于天下,“茅舍”大概也可以。

网友D:
路过,学习了。原来回一帖可以得2分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首帖你提出,3楼Lgz2006解释的问题,乃是初中三年级物理课的内容。这个问题可以大白于天下,“茅舍”大概 ...

maychang好学问!连几年级都能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