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反馈以及谐波失真(HD)....

楼主(2016-04-12):
谐波失真是衡量系统稳态下的失真度指标,可有各次和总的谐波失真度。这里仅考虑三次以下的情形。

楼主:
先看没有反馈的情况:

楼主:
再看看有反馈情形下是如何的:

网友A:
你这是4次以下。
推导过程是两头夹逼:
其一:事先已经知道反馈后是环路增益分之一倍了,这是期望的,推导目标要向此看齐!
其二,推导过程中认为增益A是非线性的,式中A是xi函数已经表明了!直到末了得到蓝色方框内最后结果了,才使用线性近似!!

所以何苦来着?直接在开始就用线性近似多简单?最后一步才近似意味着前面做了无用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4次以下。
推导过程是两头夹逼:
其一:事先已经知道反馈后是环路增益分之一倍了,这是期望的,推导目 ...

“直接在开始就用线性近似多简单?”
直接在开始就用线性近似,A已经是线性的,那还有谐波失真么?还需要用负反馈减少谐波失真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开始就用线性近似多简单?”
直接在开始就用线性近似,A已经是线性的,那还有谐波失真么?还需要 ...

看清楚:推导第一步,就已经直接给出失真表达式了!

网友C:
妙!用A/(1+AF)导出式子,然后af1、af2、af3采用部分分式分解法里的求导法求解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看清楚:推导第一步,就已经直接给出失真表达式了!

根据目的,问题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如果目的是想研究非线性产物的,则只能按照楼主那样的推导,许多教科书都有,如果有新手看不懂推导过程,参考下面图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根据目的,问题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如果目的是想研究非线性产物的,则只能按照楼主那样的推导,许多教科 ...

图片2: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图片2:

推导很经典,应该记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推导很经典,应该记住=

第二个目的:研究反馈对失真度的影响,那么下面这个线性模型足矣,根本无需上面详细推导,根据梅森增益公式,一眼就看出结果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清楚:推导第一步,就已经直接给出失真表达式了!

看清楚!
此式若是线性,还有谐波失真么?

网友D:
负反馈减小非线性失真,我学模电时用的童诗白的书,我觉得讲的清晰易懂,我也是学控制,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事。
但看lz的帖子,总要大脑高度集中的看,认真的看,仔细想,总是那么费劲,lz你能不能多一点文字说明?!
论坛上灌点水,开开心,形而上的讨论点问题,你搞得什么都来套公式。
我读很多书,反复理解,就是把那一套乱七八糟的公式,理解成文字性,概括性的,本质性的东西,就是把书读薄了。
一般人的大脑工作的时候、思维的时候,比较是文字性,形象性的。每次我的笔记总是反复更多的文字注释,记下思维的过程、想法的来源,怕下次理解困难。看书困难,好久,终于理解时叹了口气:原来是这样。这个“这样”往往就是几句话而已。
你这一堆公式,几个文字,看你的东西就行看教科书一样,往往是很无趣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清楚!
此式若是线性,还有谐波失真么?

你掉入思维死区了!

根据这种思维,看到下图,你又要追问我了:既然是理想电阻,何来的噪声?

类似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放大器失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负反馈减小非线性失真,我学模电时用的童诗白的书,我觉得讲的清晰易懂,我也是学控制,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 ...

这个不奇怪,因Lz仅见长于整个问题研究链条中“由模形——数学处理”这一环。

网友A:
再多说两句,书上这个地方说的很清楚:in practice,to obtain a quanlitative analysis,one must either be given or derive a nonlinear model for the distortion signal。

所以,许多书上的非线性失信模是直接given的,而非derive的,那你要非线性放大器模型干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负反馈减小非线性失真,我学模电时用的童诗白的书,我觉得讲的清晰易懂,我也是学控制,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 ...

你的学习方法对路。
一位清华工程物理系毕业的退休教授(他)跟我说过,他记不清是当时系领导的钱三强,还是另一位著名的教授说过,
一个物理工作者假如没有能力完全不用公式就能把艰难的物理问题讲清楚(在几百字内),那么他本人对这些物理问题了解得就不深透。

他对这句话非常认可,这段话用到对电路原理的理解上也是一样的。他还说,电动力学如果学不好,也会变成学数学。其实可以不是这样的。

所讲反映的是“追求、境界”的差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掉入思维死区了!

根据这种思维,看到下图,你又要追问我了:既然是理想电阻,何来的噪声?

别和我说什么思维误区,更别说什么理想电阻和噪声。我们仅讨论谐波失真。
蓝色线是一次函数,当然也是线性函数。那么其输出当然是红色线所示。
这里怎么会产生谐波失真?
谐波失真,必定蓝色线这个函数是非线性函数才会产生。楼主写出这么个式子,其实是实际函数关系的幂级数展开而忽略三次以上的高次项。但若如图中那样仅有一次项,那么这就是线性函数,输出不可能有谐波失真。

网友A:
两个人交流,当一方完全读懂另一方所思所想,而另一方读不懂,或者说根本不愿意去读,这样的交流就举步维艰,无法进行下去了。

至于楼主推导,上面图片已给具体过程,参照就知顶楼那个就是个简化过程版,对应教材第10章的非线性电路的幂级数分析,懂得泰勒级数此节可跳过不读。

要想顺畅交流,把别人意思读懂先。

网友B:
确实没办法交流。
连谐波失真的起源都不认,何谈反馈减少失真?

网友G:
虽然听不懂你们说什么,但总觉得好牛X的样子.

网友A:
确实没法交流了。
楼主用蓝框把结论圈出来了,老白的书中标题和PPT都强调了,要讨论核心就一条:

闭环量=开环量/环路增益

公式的成立与待研究的量是噪声,失真等无关,更别谈什么噪声和失真根源了。
这个地方死掐根源,是不是做无用功?是不是画蛇添足?

倘若真想研究失真根源,包括热滞后失真,互感失真等在内的几十种失真,单这一个话题就够写本800页的书了。

网友G: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吵什么吵,做一个出来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