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NRF24L01发送端调试问题求解

楼主(2016-04-12):
我按照网上的说法, 关闭自动应答,单独调发送端,没接接收端,网上说status的值应该是0x2e,FIFO_STATUS是0x11,我的status是0x2e,但是FIFO_STATUS是0x01,我在看了下这一位是TX_EMPTY,也就是说我的数据一直在TX FIFO里面没有发出去,不理解,求助

网友A:
没有接收端,数据怎么能发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接收端,数据怎么能发出去?

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我加入接收端,是不是他就能编程0x11了?
另外,如果按照您这么说的话,那就是网上那个介绍调试经验的人的方法有误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我加入接收端,是不是他就能编程0x11了?
另外,如果按照您这么说的话,那就是网上 ...

有接收端,且设置地址相同,接收数据后发送端才会变成发送成功状态

建议:熟读芯片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接收端,且设置地址相同,接收数据后发送端才会变成发送成功状态

建议:熟读芯片手册

好的,谢谢您,看来那个说分开调接收和发送的朋友说的有问题,这下明白了。
其实我还想问一下,我现在发送端应该是成功了,status是0x2e,然后IRQ是高低电平不断变化,接收端应该怎么调合适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看来那个说分开调接收和发送的朋友说的有问题,这下明白了。
其实我还想问一下,我现在发 ...

接收端把模式设置为接收(其它和发送端相同),检测到IRQ接收数据中断后 读取数据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端把模式设置为接收(其它和发送端相同),检测到IRQ接收数据中断后 读取数据就可以 ...

好的,我试试,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