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玩过气压传感器吗?求大神解惑

楼主(2016-04-12):
手头上项目要用到气压传感器,看文档得知该传感器是模拟量电压输出,并且输出电压和气压成线性关系。
公式:Vout(px) = V0 + S·p  推得  P=(Vout-V0)/S   S为灵敏度(电压/压强)
V0为偏移值(气压为0时输出的电压值(对每一个传感器来说是个定值))

现用ad采集可得Vout,但是,由于每个传感器的V0(偏移值)好像都有差别,按该公式算出来的压强也不一样,
想请教大虾们,如何才能得到正确的压强值?
下面附上气压传感器手册和传感器实物图,想了好久没想通,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如果每个v0都不一样的话 那你应该先测出每个传感器的vo啊,然后再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每个v0都不一样的话 那你应该先测出每个传感器的vo啊,然后再算啊

感觉这样不太现实啊, 如果这样的话,还不每个传感器对应一个程序啊,程序对同一产品就没通用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这样不太现实啊, 如果这样的话,还不每个传感器对应一个程序啊,程序对同一产品就没通用性了 ...

那你又问过厂商为什么每个VO会不一样吗

网友B:
我觉得是电源波纹之类的问题,    这样的元件   基本的一至少性因当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电源波纹之类的问题,    这样的元件   基本的一至少性因当是有的,

  ...

我把传感器接在他们工作电压5v上,在相对压力为0的情况下,用电压表测得他们的Vout+,vout-之间压差有的为2点几mv,  有的为9点几mv,有的为13点几mv,不过也有的电压是一样几个传感器,手册上说 典型值S=400(mv/bar)  (1bar=100000pa)  也就是说1mv对应250pa   那么他们V0这么相差这么大,算出来的压强结果也会相差很大,不知道能不能在软件上校正

网友C:
如果每个传感器的V0一致性确实不好的话,程序中加零位标定程序,标定的结果存入EEPROM中

网友D:
有带调理电路的电压传感器。那种零点、温度和线性都经过矫正,可以直接用。

网友D:
纠正一下,是压力传感器。不是电压传感器。

网友E:
就是同一个传感器的V0都不一定一样,环境一变就不同了,所以压力测量和各种衡器几乎都有清零功能

网友E:
再就是考虑加上一个温度补偿

楼主:
真心感谢大家们的建议,问了下老大,老大的想法跟7楼想法一致:加个校准功能键,在P=0时,每个产品出厂前都进行一次校准,将校准的V0值存入eeprom中。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觉这样不太现实啊, 如果这样的话,还不每个传感器对应一个程序啊,程序对同一产品就没通用性了 ...

真正大批量生产,难道不会做自动校准的配套生产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