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串口丢包0.001%正常吗?

楼主(2016-04-12):
串口发送数据(10字节为1包)
1、若采用DMA发或者中断发时,丢包率在10万包丢10包。
2、若采用查询发,丢包率10万包丢1包。
是不是正常?

楼主:
串口DMA的接收就没碰到过丢包 波特率9600时测试的。

网友A:
看测试条件

网友B:
波特率如果是9600的话,丢包是不是有些高啊

楼主:
总觉得UART有点问题,虽说10万个字节可能就是1,2个字节不对,但感觉也不应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如果是9600的话,丢包是不是有些高啊

我也觉得做到500万个字节丢1,2个字节还能接收,10万个字节就丢1,2个字节有点奇怪啊!

楼主:
我买了同样平台的板子,人家做的软件回来测试一下是否是片子问题。。。

楼主:
感觉同时启动4路UART DMA或者中断发,就有一定概率出错,查询要好一点,因为没有同时!

网友C:
是不是被干扰了?在不同环境下试试,结果会一样么?

网友D:
很正常 如果环境干扰厉害 丢包更多  这个需要软件做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正常 如果环境干扰厉害 丢包更多  这个需要软件做协议

完全没有干扰,查询发送就要好很多。所以肯定是软件或者是片子问题!

网友E:
取决于设计,设计要求的误码率是多少?
小于设计的误码率是正常的,否则不正常。

网友F:
很不正常,这种样还能做工控吗?串口已带了导前结束符可作校验用,只要时间间隔正确,基本不会出问题,估计程序代码有问题。

网友G:
丢包是正常的。只要在允许的范围内即可。这就是为什么要有通信协议存在的原因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很不正常,这种样还能做工控吗?串口已带了导前结束符可作校验用,只要时间间隔正确,基本不会出问题,估计 ...

如果程序设计中是不允许漏掉任意一个包的,那么应该设计协议避免丢失包。。。
工控命令很多时候还真不能丢,必须要协议保证了

网友I:
哪有什么百分百保证的,通过协议弥补一下。

网友J:
如果是在办公室里的话不正常,应该一包也不能丢,我们在办公室里做实验,115200波特率,10ms一包,24小时不间断运行半个月也没丢一个包

网友K:
看USART的时钟、选用的晶振、通讯的距离和环境,在允许范围内丢包是正常的。
即使是两块相同的芯片,也不能保证分频后的时钟完全一致吧。(手册上的数据,也只是参考。实际应用时没有这么理想

网友L:
应该和你的通讯速率有一定关系的。

网友:
一个字节10个位,除非你的误差达到半个位!我们机器在外面运行,每天最起码几十万个包也没出现一次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在办公室里的话不正常,应该一包也不能丢,我们在办公室里做实验,115200波特率,10ms一包,24小时不 ...

是的,可能我跑了以太网,RTOS,然后还有定时器中断,tick中断,DMA发送完成中断,任务太多了。今天去掉了DMA中断,要好一点了。
应该是我软件没有处理好!这种问题还是比较难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