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秒级别的 检测 芯片

楼主(2016-04-12):
有什么芯片可以检测毫秒级别的变化?想研究某东西的变化速度,例如需要从一到二,那么检测一到二的时间 是多少。

网友A:
信号特征说清楚喽,声,光,电,还是其它物理量,吱吱唔唔是求不了解的,哈哈,怕泄密吗

网友B:
如果是电信号,时间分辨率做到微秒是轻而易举。

网友C:
自己用timeA做个输入捕获计数器啊,理论上小于主频范围内的时间都可以计数到。

网友D:
什么传感器的响应速度?

网友E:
说清楚物理量,否则问题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