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摄像头接口打+8KV,出现重启情况

楼主(2016-04-12):
大家好,产品的主要功能是采集摄像头(使用航空头)CVBS信号,屏幕显示。最近在做打静电实验,在+8KV接触放电情况下,打航空头外圈(外圈未接地),设备出现黑屏或者重启情况,在黑屏情况下,测量单片机晶振停振。得出结论是单片机受到干扰导致。我最开始测量的时候,设备使用电平(12V)没有接大地,这种情况下,把单片机用接地屏蔽罩屏蔽,重启情况明显减少,打了几十次,只出现两次。在没有屏蔽罩情况下,把航空头和主板之间的排线用接地锡纸包裹,打静电出问题次数也明显减少,但是效果没有加屏蔽罩好。         后来我查看之前做电磁兼容实验的报告,发现实验机构电平的地都是与大地相连,我也将电平和大地相连,以上两种措施都失效。
         PCB结构:top pw gnd bottom,gnd层完整无走线。板子上用到两个开关电源,一个为给摄像头供电的12V,另一个为5V。
         盒子盖起来以后,排线正好贴近单片机位置。开始在电平不接地的时候,放屏蔽罩,明显好转,认为解决了。后来将电平接大地,屏蔽罩也不好使了。
         大家集思广益,帮忙找找解决方法。

网友A:
后来我查看之前做电磁兼容实验的报告,发现实验机构电平的地都是与大地相连,我也将电平和大地相连,以上两种措施都失效-------------------------------------------------------------------------------------------------------------
你打静电时,应该是插着电源线,这样产品的地与大地就连通了;一般打静电产品要放在耦合板上,耦合板是接大地的,现在你的产品里面的地也等效为那个耦合板了,实际上相当于增加了产品线路与耦合板之间的耦合电容,电容增大,整个静电回路中,线路上的分压自然就变大了,线路就更容易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来我查看之前做电磁兼容实验的报告,发现实验机构电平的地都是与大地相连,我也将电平和大地相连,以上两 ...

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你可不可以有办法把悬空的航空头的外圈上的静电导到地上?还有航空头的那几根线,你都接TVS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不可以有办法把悬空的航空头的外圈上的静电导到地上?

已经这样试过,将外圈用一根粗线和电源处的地接在一起,静电打还是会重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这样试过,将外圈用一根粗线和电源处的地接在一起,静电打还是会重启。 ...

那说明这根粗线的交流阻抗还不够低,静电仍然击穿空气放到了接头里的走线上,走线上预留TVS管了没?

楼主:
最开始是没有加,后来在12V上和CVBS上加了静电防护器件,但是还是会重启。不管加在航空头一端还是主板一端。放TVS管子我也想过,后来发现ESD的响应速度更快,我们一般在电源输入端口放TVS管,浪涌的能量比较大,所以才放TVS管,而静电能量小,所以不需要用TVS管,我是这么认为的,还有这个12V我们设备输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开始是没有加,后来在12V上和CVBS上加了静电防护器件,但是还是会重启。不管加在航空头一端还是主板一端 ...

你太小看TVS管了,走线防静电基本上都是靠TVS,正是因为ESD速度很快,所以TVS放的位置、接地阻抗对ESD疏通的效果差别很大的; 电源稳定度要求高点的电路的输入端防浪涌一般都是几个TVS+稳压管+大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开始是没有加,后来在12V上和CVBS上加了静电防护器件,但是还是会重启。不管加在航空头一端还是主板一端 ...

这个DUT是TVS管,很明显加了TVS管,是有效果的

网友B:
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啊,尝试把单片机焊下了,把复位脚剪掉,然后再焊上,打静电,看会不会复位。另外,测接触放电时候直接上-8kv吧,负的静电测试更能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太小看TVS管了,走线防静电基本上都是靠TVS,正是因为ESD速度很快,所以TVS放的位置、接地阻抗对ESD疏 ...

我说的ESD是静电保护器件,上次回复没说清楚。做实验的时候是加了静电保护器件的,也是不行,这两天看了一下关于静电的**,设备被静电打了后,静电泄放路径上不能有敏感的信号比如复位信号,而我的单片机复位芯片正好在这个泄放路径旁边。而且摄像头的housing线也是会干扰到复位信号。下次改板打算把单片机移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啊,尝试把单片机焊下了,把复位脚剪掉,然后再焊上,打静电,看会不会复位。另外,测接触 ...

你的建议很好,下次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啊,尝试把单片机焊下了,把复位脚剪掉,然后再焊上,打静电,看会不会复位。另外,测接触 ...

负的静电测试更能发现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我遇到做实验时,DC24V电源正负线之间,打负的浪涌,容易使系统复位/重启;直流24v电源的地线对机壳做浪涌,也容易使系统复位/重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太小看TVS管了,走线防静电基本上都是靠TVS,正是因为ESD速度很快,所以TVS放的位置、接地阻抗对ESD疏 ...

请问一下,这个并联大电容,也是为了吸收尖峰或浪涌电压吗?
比如在直流电源线之间打浪涌,是否可以理解成,打正的浪涌,相当于给电容充电,打负的浪涌,相当于给电容放电,只要容值合适,电容上电压就不会有大的波动?
我遇到的问题是,打负的浪涌,系统就重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这个并联大电容,也是为了吸收尖峰或浪涌电压吗?
比如在直流电源线之间打浪涌,是否可以理解 ...

电容的作用就是存储电荷,相当于给被保护的电路分流了,那被保护的电路所承受的电压就没那么高了;对电容来说正负电压都是一样的;你打负的浪涌,系统重启,说明负浪涌的路径阻抗比正浪涌的大

网友D:
给MCU 带个屏蔽罩。。。。。下方 放地网~~~~

把你的排线路由作好~~~~ 别从MCU 行元件上空经过。。。。。。   (脉冲回路)

以上纯属瞎扯

网友E:
查单片机复位线旁有没有可能干扰的线,你的整个地应该再板子的第二层,不应该再第三层

网友F:
这个真要关注学习一下,重启故障什么的最让人头疼了

网友G:
楼主最后问题解决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最后问题解决未

问题已经解决,因为是第一次搞静电实验,所以很多东西都不是很清楚,我在做实验过程中也犯了一些错误,首先,打静电过程中,没有将摄像头连接到设备上,而是直接对着航空头打,在接上摄像头后,打接触8KV,除了屏幕在打过程中黑一下外,其他正常。其次,空气放电是针对非金属的,而开始我是直接对着航空头放电。
在做实验过程中,出现过视频模拟开关芯片被打坏情况,在输入端口串联一个电阻后解决了,这一点大家可以参考。

网友G(2016-05-18):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因为是第一次搞静电实验,所以很多东西都不是很清楚,我在做实验过程中也犯了一些错误,首 ...

串电阻是可以,你们一般串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串电阻是可以,你们一般串多大的

串联10R电阻,是和静电防护配合着用的

网友H(2016-08-03):
有些静电损坏是由于信号和GND之间距离太近,原则上静电枪都会将电放到GND上,但是一些信号line和GND较近,那么静电会随信号线串入导致芯片发生重置现象。
例如我们一些USB端子就曾经遇到过类似问题,当然常规是追加TVS到地,也可以考虑串接一些TVS (这些TVS本身具有很小的阻抗特性)

网友I:
这个实际应用和分析的例子不错,记录一下。

网友J:
解决静电问题还是比较棘手的,学习了

网友K(2019-10-31):
楼主改板后的问题解决了吗?搞清楚泄放回路和路径很重要